请问怎样输入一组数据并保存为.mat格式?

楼主(2020-05-09):
做统计得到了41个数据 想要输入matlab中并保存为.mat格式方便以后调用,请问该怎样实现??(不明白是应该在.m文件输入窗口中输入数据还是在命令窗口中输入呢,还有之后该怎么保存?

网友A:
都可以,如果你不想编程序,就在命令行中

doc save

楼主:
引用 网友A:
都可以,如果你不想编程序,就在命令行中

doc save

谢谢~请问您可以给我举个具体的例子吗?eg:将1 2 3 4 5 6 7 8 9 10 这10个数据保存进去我该怎么用doc save实现?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请问您可以给我举个具体的例子吗?eg:将1 2 3 4 5 6 7 8 9 10 这10个数据保存进去我该怎么用doc sa ...

在MATLAB中敲

>> doc save

就可以看到save命令的文档,里面会有例子

网友B:
a=[1 2 3 4 5 6 7 8 9 10];
save(‘var.mat’,'a');     %将变量a保存在var.mat文件中

%下面是调用
b=load('var.mat','a');   %将var.mat中的变量a读取出,放在b中

网友C:
引用 网友B:
a=[1 2 3 4 5 6 7 8 9 10];
save(‘var.mat’,'a');     %将变量a保存在var.mat文件中

    我问一下输入save(‘var.mat’,'a");
var.mat 需要在哪定义一下吗?直接输入不好使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我问一下输入save(‘var.mat’,'a");
    var.mat 需要在哪定义一下吗?直接输入不好使啊

    怎么就不好使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怎么就不好使了?

    可能是我这边操作不正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