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波峰焊调整氧化的问题请教

楼主(2020-05-09):
    我想问假如PCB出现氧化严重,波峰焊调整真的可以调整吗,现在我们就是这样,氧化的板子就不知怎么办
    了,但是板子又从SMT出来了,到了DIP就很难上锡,可以上锡拉,但因助焊剂过大导致板子脏污严重,每批都在
返工,各位赐教

网友A:
    靠波峰焊无法调整

网友B:
    贴片之前可以先把空板过一遍炉,不知有没有效果

网友C:
    加大助焊剂活性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靠波峰焊无法调整

 那有别的方法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贴片之前可以先把空板过一遍炉,不知有没有效果

    试过了 没什么用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加大助焊剂活性看看

    试试看有没有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