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谈阶梯钢网优缺点

楼主(2020-05-09):
大家好,大家有开阶梯钢网经验吗?阶梯钢网加厚或减薄一般在印刷面还是非印刷面, 各有啥优缺点?

网友A:
缺点啊  就是贵的很 哈哈

网友:
两面都可以的,具体看生产的PCB板元件分布而定

网友:
一般加厚在印刷面的吧, 在非印刷面的话会使板子与钢网无法贴近,旁边零件的印刷锡量也会偏多,在加厚零件
的刮刀路线上不要有密脚IC,因为刮刀印刷时会相对有较大形变,长时间印刷会导致密脚IC的锡量偏少,容易空
焊。

网友:
我的是在印刷面

网友:
Up加在印刷面,Down加在非印刷面。

网友B:
阶梯钢网UP或者DOWN的方法都是可行的
优点:
UP方式可以克服因为零件脚不平整而引|起的虚焊等问题
DOWN方式可以精准控制锡量,以防止零件脚短路等问题
是一种相对有效且成本略低的一种工艺改善方式
缺点:
阶梯网不易制作(尤其DOWN钢网),成本上升约40%
在钢网本身厚度基础上,厚度只能增加到0.12左右
SO,-些大零件对锡膏量要求较多时,阶网因受开孔空间和厚度影响,仍无法满足工艺需求时,大家往往采用预成
型焊片来对器件局部进行补锡,该方法焊接效果好,自动化,方便,但是预成片价格昂贵,光编带的费用就很高,
往往令人望而却步,推荐-个可以实时成型锡片的Feeder,它可以将普通的焊锡丝压扁,再实时切断,成为如chip
见一样的矩形焊片,通过贴片机贴装到需要加锡的焊盘上,如此,既克服了上述的困难,又满足了.上述的优点及工
艺要求,连接:

网友:
楼上总结的很到位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阶梯钢网UP或者DOWN的方法都是可行的
优点:
UP方式可以克服因为零件脚不平整而引|起的虚焊等问题

学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阶梯钢网UP或者DOWN的方法都是可行的
优点:
UP方式可以克服因为零件脚不平整而引|起的虚焊等问题

学到了 谢谢层主

楼主:
引用 网友A:
缺点啊  就是贵的很 哈哈

哈哈 这个我还是知道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