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降低工业物联网设备成本

楼主(2020-05-09):
怎样降低工业物联网设备成本

网友:
将IIOT与NB-IOT连接起来

网友A:
走量呗  便宜点

网友:
为了实现较低的NB-IoT设备成本,制造商可以选择使用成本较低的组件,或者简化硬件设计。为了确保这些降低成本的措施不会损害设备可靠性,请确保正确定位设备性能。

网友:
对了  一定要选择合适的测试设备:模块开发和生产过程中的测试成本会显著影响其价格,仔细选择合适的测试设备有助于降低成本

网友:
都想降低成本啊

网友B:
使用涵盖整个产品生命周期的集成技术,从设计到制造再到一致性测试,可以帮助最大限度地减少测试设备的资本支出

网友C:
简化硬件设计呗

网友:
引用 网友C:
简化硬件设计呗

简化还是不容易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走量呗  便宜点

没有那么大量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使用涵盖整个产品生命周期的集成技术,从设计到制造再到一致性测试,可以帮助最大限度地减少测试设备的资本 ...

谢谢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