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适配器供电 有金属外壳 接地处理

楼主(2020-05-09):
整机情况:
         1.金属外壳
         2.金属的内部结构
         3.便携搬运的设备
     4.适配器供电(12V或24V),适配器只有正负两极
    请问,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PCB板的接地应该如何处理?我大概说下自己的理解:
这里牵涉到的是EMCESD的问题
    一、所有PCB板的地连接到一起
    1.但是不与外壳和内部结构连接。但是这样的问题在于,如果金属的外壳和内部结构受到一个强的干扰后,这个干扰信号怎么释放?
        2.金属外壳和内部的电路板之间是否会有电容效应,这个电容效应是否会对整机产生影响

二、所有的PCB板通过固定安装孔和金属外壳、内部结构直接连接到一起
   1.这里也会遇到上述的1问题,就是干扰的泄放路径
   2.在这样的情况下,泄放路径不解决不是会直接干扰到PCB板?
三、所有的PCB板通过固定安装孔和金属外壳、内部结构通过电阻电容连接到一起
       1.这里的干扰是否是通过这个电阻电容消耗掉了

请各位大神,帮忙分析下
    谢谢!

网友:
    会有影响

网友:
    笔记本不就是这样的么

网友A:
    从您的字面文字无法理解您的具体系统,因为我还存在如下疑问:
    1.        设备的电磁应用环境不清晰,是否有安装在户外楼道或者强电的环境下应用呢?
    这就牵涉到雷击浪涌的情况?所以EMC测试项目的内容就不清晰了…..EMC包括ESD
    2.        适配器供电的话,适配器是隔离的吗?适配器的浪涌等级又如何呢?
 3.        第三,假如PCB与结构件不相连接,那么设备是否有外出端口,端口连接器是金属还是非金属呢?
    ……
因此,无法给出您想要的…..

网友B:
    方式“一”,不建议PCB和机壳地完全隔离,正如题主提出的两个问题,会缺少释放通道,金属外壳和内部PCB会存在电容效应,影响大小和金属面之间的距离、耦合面积等因素相关,在不同的电磁兼容实验项目和设备内部构造情况下,产生的影响情况不好具体评估;
    方式“二”,干扰的泄放路径问题,看设备应用场合和相关行业标准,如果是接地设备,一般通过接地点泄放,这时要考虑设备内部和机壳分别通过接地点泄放通道的问题,一般长宽比小于3的完整平面视为理想通路,如果干扰到到接地点的阻抗大于到PCB的阻抗就会影响到PCB,非接地设备,个人考虑是否可以通过电源的地线泄放;
方式“三”,这种连接方式也有一定的好处,隔离处的电阻电容可以起到消耗也可以起到一定的隔离作用,就是设计的时候要注意降低PCB上的地和机壳地的耦合(除共地连接点之外,在其他区域的耦合),还有就是这种共地方式,共地点选择也影响很大,是多处共地还是单处共地也要根据实际情况定,可以多处预留,根据实验情况整改。
方式二和方式三,两种方式都可以考虑,哪种方式处理好了都可以解决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从您的字面文字无法理解您的具体系统,因为我还存在如下疑问:
    1.        设备的电磁应用环境不清晰,是 ...

谢谢版主。
1.设备的应用是在室内环境,无强电的情况。EMC的测试具体我也不懂
    2.适配器是24V输出的,输入输出隔离,耐压+/-4Kv,适配器没有金属外壳(无论内部还是外部),适配器的接口是DC05的那种
3.PCB有对外有接口,接口包括USB、以太网和串口,这些都是标准的接口

楼主:
引用 网友B:
    方式“一”,不建议PCB和机壳地完全隔离,正如题主提出的两个问题,会缺少释放通道,金属外壳和内部PCB会存 ...

    谢谢耐心的回答。对于你说的我大概心里清楚了许多。结合适配器内部的PE口是和输出的地连接到一起的,所以决定采用方式二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版主。
    1.设备的应用是在室内环境,无强电的情况。EMC的测试具体我也不懂
2.适配器是24V输出的,输 ...

采用方案二,基本上就OK
    然后注意布局的螺孔分布,用于泄放。
如果确定室内应用那么浪涌测试等级就不高,通过变压器就可以隔离实现2KV共模。
静电这些都还好。这种设备接地来说也是不太现实,也许定义接地设备但实际应用接地不多
    这种方案好处对于EMI设计也是有帮助的 .....

楼主:
引用 网友A:
    采用方案二,基本上就OK
    然后注意布局的螺孔分布,用于泄放。
如果确定室内应用那么浪涌测试等级就不高 ...

谢谢版主,请问螺孔的分布怎么理解,我的理解是最好放在和金属结构接触最可靠的地方,如果PCB和内部结构平行面最大而且有高低分布的话,就放在这个最大平行面的最低处,但是实际的螺孔分布还得考虑结构安装的可靠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的 .....

版主,你好
       请问现在设计的过程中,适配器的输出端有使用到共模电感。
   +12VDC_IN接的是适配器的DC输出端,GND1为适配器的输出地;+12VDC_OUT接的是后面的PCB端,GND2是PCB端的地。
    这里有问题
   1.共模电感是抑制共模干扰的,基于设备的使用环境来看,共模电感是否有必要
   2.如果使用了共模电感,那么机壳的地应该如何连接,我理解的是接到GND1端也就是适配器的地端。如果确实这样的话,GND2和机壳地连接会有什么问题
       3.不知道这个地方的机壳地如何连接,基于什么角度去考虑   4.如果GND1和机壳地连接了,除了共模电感,GND1和GND2是不是不需要其它器件进行连接了?
谢谢!

    电源接图

    电源接图

网友:
    1. 采用共模电感也可以,那么单板的GND2与机壳之间就采用电容桥接设计(机壳地与GND2之间并联电容).
    2. 不适用共模电感(在12V适用磁珠),GND1与GND2就是一个
至于选择哪一个,那就需要看单板噪声,以及12V给谁适用,如何使用。否则,我让你不加还是加,你信吗?
我自己都不会相信,因为我依据什么呢?没有呀.....

网友A:
引用 楼主:
版主,你好
   请问现在设计的过程中,适配器的输出端有使用到共模电感。
   +12VDC_IN接的是适配器的D ...

1. 采用共模电感也可以,那么单板的GND2与机壳之间就采用电容桥接设计(机壳地与GND2之间并联电容).
2. 不适用共模电感(在12V适用磁珠),GND1与GND2就是一个
至于选择哪一个,那就需要看单板噪声,以及12V给谁适用,如何使用。否则,我让你不加还是加,你信吗?
    我自己都不会相信,因为我依据什么呢?没有呀.....

楼主:
引用 网友A:
1. 采用共模电感也可以,那么单板的GND2与机壳之间就采用电容桥接设计(机壳地与GND2之间并联电容).
    2 ...

谢谢版主。1.是否使用共模电感的问题弄清楚了
2.在使用共模电感的情况下,为什么是GND2和机壳地之间通过电容桥接,而不是GND1和机壳地之间短接?通过GND2和外壳短接的话,如果外壳有噪声,那么不是通过电感到板子再通过共模电感回到大地吗?无形中不是给板子增加了干扰?而且当噪声频率较高的话不是在板端和壳体上去不掉?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版主。1.是否使用共模电感的问题弄清楚了
2.在使用共模电感的情况下,为什么是GND2和机壳地之间通过 ...

    建议自己画一画出来再讨论....在画的过程中你就有自己的答案

楼主:
引用 网友A:
建议自己画一画出来再讨论....在画的过程中你就有自己的答案

    版主你好
    我理解的如图1和图2所示,如果按照图1的话,板端的干扰按照绿色的路径,机壳的干扰会按照红色的路径。相比来说图2在机壳干扰的情况下对PCB的影响不是最小的吗?

    带有共模电感的接地情况

    带有共模电感的接地情况

网友A:
引用 楼主:
版主你好
    我理解的如图1和图2所示,如果按照图1的话,板端的干扰按照绿色的路径,机壳的干扰会按照红色 ...

两个图都不完全正确(需要根据其电源输出/以及I/0)来看,也许在12V输入还存在防雷器件呢?它的泄放地呢?
这个时候机壳直接与GND适配器相连。
    所以,光从原理上和脱离机箱来谈接地,是不够充分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两个图都不完全正确(需要根据其电源输出/以及I/0)来看,也许在12V输入还存在防雷器件呢?它的泄放地呢? ...

    应用场景是室内,所以防雷器件就不用了吧。所有的泄放地我认为都是适配器的地也就是“GND适配器”,所以在一定程度上来说我认为机壳应该是和“GND适配器”连在一起的,如果机壳需要和“GND_PCB”目前还没想明白
    谢谢!

网友A:
    机壳与适配的GND连接在一切;假如机壳与PCB_GND又在一起,共模电感还有什么用呢?干脆就去掉呀.....
    机壳与PCB_GND之间采用电容是为了考虑一些端口,以及PCB上噪声辐射到机壳可以回来。
    假如外部有噪声到机壳,那么机壳与适配GND连接并通过接地下回去。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机壳与适配的GND连接在一切;假如机壳与PCB_GND又在一起,共模电感还有什么用呢?干脆就去掉呀.....
    机壳 ...

感谢版主   明白了。这个电容的选取有没有什么讲究?普通的陶瓷电容可以吗,值得大小有没有什么讲究

网友A:
引用 楼主:
感谢版主   明白了。这个电容的选取有没有什么讲究?普通的陶瓷电容可以吗,值得大小有没有什么讲究

    基于前面的讨论信息,电容选择可以0.1U/0402/0603,因为仅仅是信号回流桥接而已

楼主:
引用 网友A:
    基于前面的讨论信息,电容选择可以0.1U/0402/0603,因为仅仅是信号回流桥接而已

    如果这个系统有多块板子,每个板子有不止一个安装孔,可以在每个板子上至少配对一个泄放电容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