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ile官方例程不报错,自己复制一遍就报错,这是什么问题啊?

楼主(2020-05-09):
报错项:.\Objer: L6218E: Undefined symbol __thumb_startup (referred from vectors.octs\mian.axf: Erro).

将官网的例程下载重新拷贝,所有文件都是复制的,结果例程不报错,自己复制过来的报错。报错如第一章图。

查阅资料说,有变量或者函数未定义,我在同名的.h文件中找到了未定义的项,确实找不到定义。但是例程也是这样的,也找不到,但是编译成功。

网友:
    是不是位置有问题啊

网友:
    之前遇到过这个问题,也很疑惑

网友:
    你应该是没有全部拷过来吧

网友:
    可能是位置的问题吧,看这个报错

网友:
    我也这样操作过,没找到问题在哪

网友:
    应该是你没有复制完

网友:
    建议在原文件做修改,因为环境可能不一样

网友:
    有些文件是手动加进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