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S60 ICOS卡开机启动刚完成就灭灯死掉了是什么原因

楼主(2020-05-09):
HS60 ICOS卡开机启动刚完成就灭灯死掉了是什么原因,进SETES查看PCB, RV均无图像,卡双闪灯自动停
闪,只有一个灯还亮,ICOS是死机了, 此卡正在打板中突然报“一般视像错误”,重启动机器就是如上的原因了,请
有修过的高手指点一下

网友A:
CFG:正常
BCA:B相机输入
DISPL :显示输出

网友B:
你先换一张卡排除看看是不是ICOS问题,进SETES查看PCB, RV均无图像,一般影像错误还有指示灯不一 定就
是ICOS卡的问题。

网友:
把ICOS里的内存条金手指擦擦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CFG:正常
BCA:B相机输入
DISPL :显示输出

N你这等于没说吗 解决不了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先换一张卡排除看看是不是ICOS问题,进SETES查看PCB, RV均无图像,一般影像错误还有指示灯不一 定就
是I ...

确认是只有一-张ICOS卡有问题,和机器、相机等均无任何关系,问题只在ICOS上,ICOS卡 上的内存和槽、上面
板等均完全没有问题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N你这等于没说吗 解决不了问题

你的问题描述不清楚。
ICOS只亮一个灯是正常的, 有输入输出时才会闪。-般视象错误是相机输入不正确,处理失败。
把ICOS里的内存条金手指擦擦吧

网友:
开完机ICOS卡只亮一个灯是正常的, 应该是其它问题,我的也是刚碰到这个问题,正在研究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