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毕业设计] 有机薄膜器件的镀膜自动控制系统设计

楼主(2020-05-09):
摘要:设计了用于有机薄膜器件的镀膜自动控制系统;整个自动控制系统以单片机为核心,可分为3个功能模块:人机交互、强弱
电转换、样品处理。人机交互由单片机来实现;强弱电转换由固体继电器来完成;样品处理包括镀膜速率自动控制和样品保护两个部
分。控制系统体现了弱电控制强电的设计思路,系统采用了单片机、继电器、电磁阀和可调变阻器等器件以及程控可调电阻电路。所
设计的控制系统能克服目前有机薄膜器件镀膜系统的一些弊端,实现镀膜和镀膜速率的自动控制,并且能够避免有机半导体材料在真
空腔内的相互污染。
关键词:用于有机薄膜器件的真空镀膜自动控制系统;单片机;固体继电器;电磁阀
0引言
有机场薄膜半导体器件是电子信息技术发展的-一个重要方
向,其制备工艺和所使用的材料都很廉价[1,近年来越来越受
到人们的重视,他们中最有前景的是有机电致发光二极管
(OLED)[2、有机薄膜晶体管(OFET)[3] 和有机太阳能电池
(OPV)41]。真空蒸镀成膜是目前较为普遍的一种有机薄膜半
导体器件制备方法。目前实验室的有机真空镀膜系统自动化程
度很低,在一个样品蒸镀完成时候,不能够智能控制样品的交
替镀膜,需要人工来机械切换;不能自动控制薄膜蒸镀速率,
因此较难精确控制膜厚;在一个真空腔内放置了几个蒸发源,
因此在蒸镀一个样品时其他样品也会因此受到污染,这样很难
精确控制膜的纯净度。本文设计了相关方案来解央现有系统的

不足之处。整个控制系统中,单片机起到核心作用[s5-0],通过
单片机的外接键盘即可控制镀膜系统。为解决样品的污染问
题,本系统在蒸发源上加一个电磁阀开关以密封蒸发源,保护
样品。在膜厚达到预定厚度时,电磁阀自动关闭,电流同时停
止加热。为避免固体样品中残余气体在开始通电时加热过快而
过度膨胀,导致样品飞溅,也避免电流停止时蒸发源依然余热
过大而继续蒸发样品,在蒸镀时采用程控可变电阻电路控制加
热速率,可以对整个样品和薄膜起到保护和精确控制作用。
1系统设计与功能
1.1系统框架
整个控制系统的框架如图1所示,它可以实现: (1)多个
样品自动交替镀膜; (2) 实时根据膜的厚度,自动调整样品镀
膜速率并在必要时候停止样品镀膜; (3)避免样品接触到其他
样品蒸气而受到污染。
控制系统可分为3个功能模块:人机交互、强弱电转换和
样品处理。通常使用石英振荡器来测量膜厚,即为图中的测厚.
模块.

整个控制系统的工作流程:先通过单片机的外接键盘输入
各样品所需镀膜的厚度,然后按镀膜开始键,与第一个蒸发源
相对应的I/O端口置“1", 相连的固体继电器导通,相应的蒸
发源通电,同时相应的电磁阀打开。蒸发源上的有机半导体样
品在被加热到一定程度时升华,样品气体通过电磁阀口输出,
在基片上成膜。在镀膜过程中,系统实时测量膜厚,通常膜厚
为模拟电信号,经过A/D转换将所测膜厚模拟信号转化为数
字信号,再输人单片机,单片机判断膜厚是否达到规定厚度。
在镀膜过程中,由单片机控制镀膜速率,- -开始镀膜速率较
慢,经过一段时间,变快,到该样品镀膜快结束时,又放慢至
结束。一个样品镀膜结束,另一个样品镀膜自动开始,到最后
所有样品镀膜结束,提示灯亮。
1.2 人机交互
单片机是人机交互模块中的核心器件,也是实现程序控制
的核心,操作人员通过按单片机外围键盘即能控制整个镀膜系
统的运作。当键盘电路有按键按下,单片机即外部中断0,于
是执行外部中断0的中断服务程序。中断服务程序是键盘的扫
描程序,因键盘有机械触点,易发生抖动,因此在扫描程序之
前,应该去抖。去抖动需加一廷时程序,两次读取端口数据,
如果两次相同,则说明有键盘按下。
键盘扫描: 3X4 键盘(对有机真空镀膜系统足够),先置.
第0列为“0”, 如果其中有一行输出为“0”, 则是0列的该行
有键按下,若没有则置第1列为“0”, 按键就是位于其中输出
为“0"的行。
当CPU判断具体的按键按下了,如表1所示,单片机去.
执行相应的中断服务程序。一开始人工输人膜厚,每输人一个.
膜厚,程序一个变量(代表膜层数)就加1.
镀膜开始键按下,启动ADC0804 (即A/D转换),第一
个蒸发源相应的单片机I/O端口置“1", 导通对应的固体继电
器(SSR),样品受热,升华,在基片上成膜。测厚模块实时
输出基片当前的厚度,经ADC0804输人单片机,以判断当前

附件下载:

网友:
真空蒸镀成膜是目前较为普遍的一种有机薄膜半导体器件制备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