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M可以打开FPC 的文件吗?

楼主(2020-05-09):
CAM可以打开FPC 的文件吗?

网友:
CAM可以打开gerber文件

网友:
    只要是gerber文件都可以打开的

网友:
    Gerber文件可以打开

网友:
    CAM 是指软件吗,CAM软件有genesis, incam ,CAM350,gcCAM parCAM等软件吗,
    如果是指这些软件是否可以打开FPC,那么FPC是指Gerber文件是吗。如果是的话,这些软件都可以打开的。

网友:
    可以打开Gerber文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