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XT feeder 防静电模式上料方式

楼主(2020-05-09):
NXT feeder 防静电模式上料方式

NXT W08 feeder 存在两种料膜的折返方式,以下定义料膜的上料方式,防止人员上错导致不良产生。
1.一般情况下采用在开口部位折返的安装方式
2.对于料带拼接时必须采用在开口部位折返的安装方式,不要采用狭缝处折返的安装方式
3.由于静电等原因导致吸取不良频繁发生时,采用在狭缝部位折返的安装方式,并确认吸取
4.对于 6011、6Z15 两种开头料号的材料元件,采用在狭缝部位折返的安装方式,并确认效
5.对于 CSP,Minimold,filter,胆质电容元件,采用在狭缝部位折返的安装方式,并确认效果
6.并且对于 1005R 及以下的电阻元件,上好料后尽量多前进五六颗料测试 feeder 进料是否OK(此方式可检查出使用的不良 feeder
7.产线在将料上至机台前,同样需要对物料上料状况进行检查,尽量将那些料带未卡好,上料异常的 feeder 检查出来,并重新上料,减少生产首片调整上料不良 feeder 的时间。

网友:
    防静电很重要,不然芯片容易烧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