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P神经网络方法问题请教大神。

楼主(2020-05-09):
%-----BP神经网络方法—
%思路:将iris数据分为三类,训练数据和测试数据,用dividevec函数随机抽取,因此实验结果是不定的,最好情况是100%
clear all;
close all;
clc;
%% -------数据处理模块------------------
data=xlsread('iris.xlsx'); %此处的数据已经做了相应处理,因此xlsread 直接导入数据
data1 = data(:,1:7);   %data1指的是属性值
data2 = data(:,end);    %data2指的是分类
data2 = double(dec2bin(data2))-48;   %函数名称:dec2bin 函数功能:把一个十进制数转换成一个字符串形式表示的二进制数。
data = [data1,data2];  %处理后数据
[trainV,valV,testV] = dividevec(data1',data2',0.0,0.3) %将数据分为训练和测试两类,没有变量数据valV,因此所占百分比是0
%dividevec()函数在 7.6 版本还可以使用,是把数据进行打乱,并分类为:训练输入数据、变量数据、测试数据的方法。0.5为测试数据百分比
%% -----------------数据归一化处理----------
[input1,ps] = mapminmax(trainV.P,-1,1);  %由于mapminmax是按行归一化,行表示属性 列表样本个数
[input2,ps] = mapminmax(testV.P,-1,1);
%% -----------------构造输出矩阵----------
output1 = trainV.T;
output2 = testV.T;

%% -----  建立网络--------------
net = newff(input1,output1, [10 3]); %[10,3]表示有两层隐层,第一层隐层节点为10,第二层隐层节点为3
%设置训练参数
net.trainParam.epochs=800;  %训练次数
net.trainParam.goal=0.005;  %网络性能目标
net.trainParam.show=NaN;  % 两次显示之间的训练次数,NaN表示不显示,默认是25.该参数的设置对程序没有影响。
net.trainParam.lr=0.01; %学习训练速度

%% -----  训练网络 --------------
net = train(net,input1,output1);
%% ----- 仿真网络 --------------
output_fact = sim(net,input2);  %注意sim仿真网络直接输出的并不是整数形式,而是很贴近整数的小数形式,因此要做相应的变化
output_fact(output_fact>=0.5) = 1;
output_fact(output_fact<0.5) = 0;
N = length(testV.P);
output_class = sum(output_fact.*[ones(1,N)*2;ones(1,N)*1],1);
output2 = sum(output2.*[ones(1,N)*2;ones(1,N)*1],1);
correct_rate = sum(output_class == output2)/N;
sprintf('识别率是 %3.3f%%',correct_rate*100);

问题描述:

上图为BP神经网络结构图,上述代码是想将数据分为3类,我想将这儿的输出层2个节点改为3个节点,该怎么修改?请教大神,非常感谢!

网友:
    神经网络太难了,我们用的都是i简单的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