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请教一下大神,pads router中有没有比较好的方法走这样的线,能保证间距问题,又...

楼主(2020-05-09):
    为了减少报废率,手机中有在芯片内部走3mils/3mils,出来后走4mils/4mils,尤其是在BB和LPDDR互连这一部分,想请教一下大神,pads router中有没有比较好的方法走这样的线,能保证间距问题,又不会太繁琐,非常感谢!

网友:
    没有,都是这么处理的

网友:
    没有,只能先走一段,再改变线宽

网友:
    给芯片设计一个规则 3/3 出来以后转换全局规则

网友:
    给芯片单独设置一个规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