弱弱的问一下,一般情况下,波峰焊里面的锡主要测试那些成分呢?如果个别成分超标...

楼主(2020-05-09):
弱弱的问一下,一般情况下,波峰焊里面的锡主要测试那些成分呢?如果个别成分超标(如 铜) 会对焊接造成什么影响呢?

网友:
    但要明白什么是组装和预处理以及他们工艺参数上的差异...,PCB HASL和元件引脚(线)搪锡和除金属于预处理而波峰焊属于组装...,再说SAC的金相图以及合金主元素、有差异时的液固温度也会随之改变、这个对FLOW SOLDERING影响极大、因为有工艺温度和时间限制...,所以那个1.1你要从自己工艺要求和条件去解读而不是盲从...

网友:
    主要是测试铜含量,因为在高温下PCB上的铜会有部分融熔到锡液里面,同含量多了之后会使好点产生金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