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有谁知道5v10a的开关电源如何改为12v5a?

楼主(2020-05-09):
    请问有谁知道5v10a的开关电源如何改为12v5a?

网友:
    电源参数都不一样,DCDC芯片都不一样,滤波电容的值都不一样怎么改啊

网友:
    换变压器换输出电容,改反馈电路电阻

网友:
    改不了,输入功率是50W,输出功率是60W,不可能凭空多出来10W的功率吧,而且还有损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