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个问题麻烦大神帮忙指点指点。

楼主(2020-05-09):
有个问题 ,其它地方都不会炸锡, 就二极管会出现炸锡的情况, 不知道什么原因。 预热, 助焊剂量 ,链条速度都调过了。调了一下午也没有调好 ,换了家助焊剂也不行。现在怀疑元器件问题, 实在搞不懂,麻烦大神帮忙指点指点,非常感谢!

网友:
排除法,先排除预热、在排除助焊剂等因素,最后考虑元器件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