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4G模块的信号质量

楼主(2020-05-09):
    4G模块的信号质量用CSQ值表示,目前模块返回的信号质量基本在25-28,如何提升这个信号质量?

    而误码率返回99,表示没有获取到,原因是什么呢?

目前是这样的
【+CSQ:26,99】

网友A:
    是通信模块遇到问题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通信模块遇到问题了吗?

    目前通信没什么大的问题,但是信号质量CSQ值和以前的2G相比比较低,想看一下能不能怎么做提升一下信号质量

后面的误码率  之前的也是有检测到,现在的就是99,表示未获取到,所以有点疑惑

网友B:
    LTE的RX 灵敏度本来就比GSM 和GPRS的RX 灵敏度低,遇到问题了请回归原始状态:看器件规格书的RX 灵敏度SPEC规范,也请了解3GPP中的spec。

楼主:
引用 网友B:
LTE的RX 灵敏度本来就比GSM 和GPRS的RX 灵敏度低,遇到问题了请回归原始状态:看器件规格书的RX 灵敏度SPEC ...

好的,谢谢。我再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