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讨论] 信号传输速率问题

楼主(2020-05-09):
VPX四槽背板,板材TU872SLK,板子叠层是:top gnd s1 gnd s2 gnd s3 power gnd s4 gnd bottom如图所示从右往左依次是槽1 2 3 4,
顶层走线

s1走线

S2走线

S4走线

数据拓扑结构是所有槽位两两交互数据,接收和发送是独立的。
测试信号的时候(速率5G)发现一个问题:
用同一种板卡,2槽作为接收,其余1 3 4槽位向其发送数据的时候,数据都会出错;1 槽作为接收,3槽发送数据的时候,数据也会出错。其余拓扑数据都正常。查看PCB发现有一个共同点就是,数据出错的数据线都在顶层,对应第一张图。其中3 4槽数据交互最好,能跑8G,对应第四张图。 其余拓扑跑6G也没问题。
请大神帮忙分析下原因?不慎感激

网友:
我先看看,版主应该会

网友:
    做了背钻吗?

网友:
    连接器是什么?顶层走线,stub很长,表层串扰也大,建议改下层叠,电源放bottom层,内层靠下方走线,不能改层叠也要把走线top层移到bottom层

网友:
    有难度,向大神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