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Quartus II的下载电缆问题

楼主(2020-05-09):
各位大虾,我是菜鸟。请问一下,使用Quartus II需要什么下载电缆,和Max-plus II一样的下载电缆么?需要驱动吗?

网友:
可以使用我们的techorUDC 通用下载电缆,可以支持XILINX, Quartus , 单片机、ARM,AVR,PIC等等。

楼主:
谢谢!!!不过QUARTUS II 需要像MPII那样安装下载电缆驱动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不过QUARTUS II 需要像MPII那样安装下载电缆驱动吗?

需要的,必须下载对应驱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