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ence Sigrity] 杜老师20讲课程第4节,SRC这节有点疑问,Tw为什么是UI-tr,而不是UI-Tr-Tf?

楼主(2020-05-10):
杜老师SRC这节有点疑问,Tw时间为什么是UI-tr,而不是UI-Tr-Tf?

网友:
    同问,另外讲到C(F),这个参数的时候,杜老师还说这个地方是 输出端的寄生参数,为什么不是端接的电容的容值大小呢,因为这个参数设置,只有这端接方式设定为 并行阻容  和 串行阻容 这两种方式下才有效,默认的电阻端接,这个设置项是不起作用的。

网友:
    UI是指单位时间间隔,也就是传输1bit数据所需要的时间,理论上来说就是TW+0.5(Tr+Tf)

网友:
    有道理,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