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电路中,正逻辑和负逻辑是如何规定的?

楼主(2020-05-11):
数字电路中,正逻辑和负逻辑是如何规定的?

网友:
数字电路中只有高、低电平两种取值。用逻辑“1”表示高电平,用逻辑“0”表示低电平的方法称为正逻辑;如果用用逻辑“0”表示高电平,用逻辑“1”表示低电平,则称为负逻辑。

网友:
1-0表示正逻辑,0-1表示负逻辑

网友:
    这个不难呀!为啥每人回答呢?1-0表示正逻辑,0-1表示负逻辑

网友:
    1-0表示正逻辑,0-1表示负逻辑,太基础了吧,楼主

网友:
    这是数电基础知识,楼上答的都很好,刚开始学习数电吧楼主,加油!!!

网友:
    我居然完全没想过,默认高电平为1,低电平为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