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把与非门、或非门、异或门当做非门使用时,它们的输入端应如何连接?

楼主(2020-05-11):
    如果把与非门、或非门、异或门当做非门使用时,它们的输入端应如何连接?' ~+ A# \, M' E

网友:
    如果把与非门做非门使用,只需将与非门的输入端并联起来即可;如果把或非门 当做非门使用,只需把其它输入端子接地,让剩余的一个输入端作为非门输入即可;如果 把异或门当做非门使用,只需把其它输入端子接高电平,让剩余的-一个输入端作为非门输 入即可。

网友:
    如果把与非门做非门使用,只需将与非门的输入端并联起来即可

网友:
    2楼分析的对,如果把与非门做非门使用,只需将与非门的输入端并联起来即可

网友:
    如果把或非门 当做非门使用,只需把其它输入端子接地,让剩余的一个输入端作为非门输入即可;如果 把异或门当做非门使用,只需把其它输入端子接高电平,让剩余的-一个输入端作为非门输 入即可。

网友:
    2楼正解,如果把与非门做非门使用,只需将与非门的输入端并联起来即可

网友:
    2楼正解,如果 把异或门当做非门使用,只需把其它输入端子接高电平,让剩余的-一个输入端作为非门输 入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