场效应三极管有什么作用?

楼主(2020-05-11):
万用表拨到R×100档,红表笔接源极S,黑表笔接漏极D,相当于给场效应管三极管加上1.5V的电源电压。
目录

  • 场效应三极管的分类
  • 场效应三极管的特点
  • 场效应管三极管的作用
  • 场效应管三极管估测方法

  场效应三极管的分类

  •

  场效应三极管的特点

  •   1. 输入电阻高,可达107~ 1015Ω。

      2. 起导电作用的是多数(一种)载流子,又称为单极型晶体管。

      3. 体积小,重量轻,耗电省,寿命长。

      4. 噪声低,热稳定性好,抗辐射能力强,制造工艺简单。

      5. 在大规模集成电路应用中得到了广泛的应用。

  场效应管三极管的作用

  •   1、场效应管三极管可应用于放大。由于场效应管三极管放大器的输入阻抗很高,因此耦合电容可以容量较小,不必使用电解电容器。

      2、场效应管三极管很高的输入阻抗非常适合作阻抗变换。常用于多级放大器的输入级作阻抗变换。

      3、场效应管三极管可以用作可变电阻。

      4、场效应管三极管可以方便地用作恒流源。

      5、场效应管三极管可以用作电子开关。

  场效应管三极管估测方法

  •   将万用表拨到R×100档,红表笔接源极S,黑表笔接漏极D,相当于给场效应管三极管加上1.5V的电源电压。这时表针指示出的是D-S极间电阻值。然后用手指捏栅极G,将人体的感应电压作为输入信号加到栅极上。由于管子的放大作用,UDS和ID都将发生变化,也相当于D-S极间电阻发生变化,可观察到表针有较大幅度的摆动。如果手捏栅极时表针摆动很小,说明管子的放大能力较弱;若表针不动,说明管子已经损坏。

      由于人体感应的50Hz交流电压较高,而不同的场效应管三极管用电阻档测量时的工作点可能不同,因此用手捏栅极时表针可能向右摆动,也可能向左摆动。少数的管子RDS减小,使表针向右摆动,多数管子的RDS增大,表针向左摆动。无论表针的摆动方向如何,只要能有明显地摆动,就说明管子具有放大能力。

      本方法也适用于测MOS管。为了保护MOS场效应管三极管,必须用手握住螺钉旋具绝缘柄,用金属杆去碰栅极,以防止人体感应电荷直接加到栅极上,将管子损坏。
OS管每次测量完毕,G-S结电容上会充有少量电荷,建立起电压UGS,再接着测时表针可能不动,此时将G-S极间短路一下即可。

网友:
场效应管三极管可以用作可变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