像素,尺寸,分辨率的关系

楼主(2020-05-11):
其中一个指图片的像素数多少,就是在横向上和纵向上有多少个像素,组成一个矩阵,就是你看到的图片,比如你听到的800*600,1600*1200等。
另一个指的是图片文件占据存储空间的多少,比如文件大小100k,指的是这个图片文件占用存储空间大小是100KB。一般我们称此数据为文件大小。

分辨率,是指的图片精度,比如过去普通显示器的显示精度是76dpi(每英寸长度上排布76个像素点),普通打印机的打印精度是可选的,一般最常用的是300dpi。

以上,你可以知道了,对于同一个1600*1200的数字图片,在300dpi的打印机上打印出来,面积为:宽1600/300*2.54=13.5cm,高1200/300*2.54=10.2cm。
而如果设置成150dpi打印,则面积为27*20cm。

对于一个图形文件,像素数不变的情况下,分辨率也是个可以设置的参数,如你有一个1600*1200ppi的图片,如分辨率设置为150dpi和300dpi两种不同参数,在屏幕上显示的面积(相同缩放比100%),150ppi显示面积是300ppi的四倍。分辨率越低,显示器上看到的越大。

同一个文件,可以通过调整像素数,比如把1600*1200减小到800*600,则文件大小会变小。

同一个文件,像素数不变,但存储的时候增加压缩比,文件大小也会变小。

归纳一下:
像素数不变,分辨率增加,打印尺寸减小。
像素数不变,减小压缩比,文件大小增加
像素数减小,打印尺寸减小

网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