干法刻蚀和湿法刻蚀的优缺点有哪些?

楼主(2020-05-11):
干法刻蚀和湿法刻蚀的优缺点有哪些?

网友A:
各有优劣吧,选择性高、均匀性好、对硅片损伤少,几乎适用于所有的金属、剥离、塑料等材料。  缺点:图形保真度不强,刻蚀图形的最小线宽受到限制

网友A:
各有优劣,看你适用于腐蚀哪种膜,以及与前期工艺的兼容性等。
湿法腐蚀:选择性高、均匀性好、对硅片损伤少,几乎适用于所有的金属、剥离、塑料等材料。  缺点:图形保真度不强,刻蚀图形的最小线宽受到限制。
干法腐蚀:能实现各向异性刻蚀,即纵向的刻蚀速率远大于横向刻蚀的速率,保证了细小图形转移后的高保真性。
缺点:设备昂贵

网友:
● 干法刻蚀优点:各向异性好,选择比高, 可控性、灵活性、重复性好,细线条操作 安全,易实现自动化,无化学废液,处理 过程未引入污梁,洁净度高。 ● 干法刻蚀缺点:成本高,设备复杂。 ● 湿法刻蚀优点:选择性好、重复性好、生 严效率高、设备简单、成本底。 ● 湿法刻蚀缺点:钻刻严重、对图形的控制 性较差不能用于小的特征尺寸,会产生 大量的化学废液。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各有优劣吧,选择性高、均匀性好、对硅片损伤少,几乎适用于所有的金属、剥离、塑料等材料。  缺点:图形保 ...

谢谢你的回复,我了解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各有优劣,看你适用于腐蚀哪种膜,以及与前期工艺的兼容性等。
湿法腐蚀:选择性高、均匀性好、对硅片损伤 ...

谢谢你的答案,受益匪浅

网友:
我又来了,各有优劣吧,选择性高、均匀性好、对硅片损伤少,几乎适用于所有的金属、剥离、塑料等材料。  缺点:图形保真度不强,刻蚀图形的最小线宽受到限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