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过建立优化模型和目标函数实现电化学整流电源电联接

楼主(2020-05-11):
    通过建立优化模型和目标函数实现电化学整流电源电联接

    【导读】电化学整流电源是一种高耗能设备,提高整流效率、降低额外损耗是这类电力电子变换装置的一个重要的课题。随着大功率器件制造水平的提高以及压接工艺技术的改进,均流问题也不再突出,所以从效率、损耗方面进行优化设计是必要的。

    优化设计

    问题分析

    优化就是通过对数学方法的研究去寻找时间事件的最优解。它一般可以用数学模型描述为:minf(x),s.t.g(x)≥0,x∈D。其中f(x)为目标函数,g(x)为约束函数,x为决策变量,D表示有限个点组成的集合。一个优化问题可用三个参数(D,F,f)表示,其中D表示决策变量的定义域,F表示可行解区域F={x|x∈D,g(x)≥0},F中的任何一个元素称为该问题的可行解,f表示目标函数。所以进行优化的首要任务就是建立优化模型。

    计算电化学整流装置的效率相对复杂,而损耗的计算比较易行和准确,所以一般采用所谓的“分离损耗法”(叠加损耗法),即:

    η=(1)
式中:η表示效率;
PdN表示直流侧输出总功率;
∑ΔW表示整流装置总损耗。

    这样求解效率最高的问题就转换为如何使损耗最小。电化学整流电源的损耗包括整流装置损耗、整流变压器和各类电抗器损耗以及一些辅助系统损耗,而整流装置的损耗主要是整流器件和快速熔断器的损耗,所以问题进一步集中在对这两部分损耗的综合评估。

    优化模型确定

    图题:整流臂支路结构

    根据上面的分析,优化模型的确定也就是与电联接相关的损耗函数的确定,电化学整流装置整流臂支路结构如图1所示。按照整流装置的运行特点,为抑制空穴积蓄效应产生的换相过电压整流器件并联RC回路,其电阻R上的损耗在整流装置的总损耗中所占比例很小,所以整流装置的损耗主要包括整流器件正向损耗、反向损耗和快速熔断器损耗三部分。

    表1:常规设计与优化设计结果的比较

    (1)整流器件正向损耗计算

    电化学整流装置中整流器件正向损耗ΔWZ为:
ΔWZ=U0IA(AV)+IT2ron(2)
式中:U0为导通门槛电压;
IA(AV)为整流器件平均工作电流;
IT为整流器件电流有效值;
ron为导通电阻。
    对于整流臂为nb个器件并联,共有m个整流臂的整流装置器件正向损耗ΔWGZ为:

    ΔWGZ=m(U0IA(AV)+IT2)(3)
    式中:IA(AV)=Id×KAi/(m×KI)
IT=KATIA(AV)
    其中:Id为设计输出直流电流;
    KAi为电流储备系数;
    KI为均流系数;
    KAT为整流器件电流有效值与平均值关系系数,对于三相桥式整流为1.732。

    (2)整流器件反向损耗计算

    对整流臂数m,每臂并联支路数为nb的器件反向功率总损耗ΔWGF为:
ΔWGF=m•nb•UF(AV)•Ir(AV)(4)
式中:UF(AV)为整流器件反向电压平均值;
Ir(AV)为整流器件反向平均电流。
    对于三相桥式整流电路:
UF(AV)=Udio
Ir(AV)=Ir
    其中:Udio为所设计整流装置的理想空载直流电压;
    Ir为整流器件反向平均漏电流。
所以ΔWGF=0.5×m•nb•Udio•Ir(5)

    (3)快速熔断器损耗计算
    对整流臂数m,每臂并联支路数为nb的快速熔断器总功率损耗ΔWGR为:

    ΔWGR=m•IT2••[1+α(t-t0)](6)
    式中:RRD为快速熔断器冷态电阻;
    t0可按20℃计算;
t风冷时取120℃,水冷取75℃;
α为电阻温度修正系数取0.0035/℃。
    根据上述三部分损耗的描述,所以优化模型为:
    f(x)=ΔWGZ+ΔWGF+ΔWGR(7)

    优化算法的确定

    通过对以上优化模型的分析,搜索空间为离散空间,且模型本身并不复杂,所以采用离散系统最小值原理的优化算法是比较合适的。具体在已知优化模型基础上如何转化成优化目标函数的方法,文献中叙述的比较详细。

    优化的约束条件为,目标函数中的相关设计系数以及理想空载直流电压Udio和输出直流电流Id等设计要求,这部分函数的推导可以参见电化学整流电源电气计算的相关文献。
    针对所研究的问题,优化的最终目标是搜索最佳并联支路数,从而使整流装置的损耗最小,效率最高。这样所研究问题的优化域为一般并联支路数的数目,即D={0,1,…nb}。

    实例分析

    一台30kA×3/546V的电化学整流装置,主要原始数据及设计要求如下(主要列出与上面损耗计算中相关的参数):
    单柜额定输出直流IdN=30kA,UdN=546V;
    整流电路型式:三相二极管桥式整流;
    电流储备系数:KAi≥2.5;
    均流系数:KI≥0.85。
    按常规设计,在价格、可靠性满足要求的情况下,则选用当前最大承载电流的整流二极管。表1为常规设计与优化设计结果的比较。

    显然,采用8只器件并联,使整流效率提高了约0.02%,大大节约了电能。

    (1)通过在设计过程中引入优化的思想,克服了以往完全依赖经验公式的设计方法,使设计的整流装置在性能上有所提高。

    (2)随着新型整流器件的推出,方案设计的多样性也越来越突出,优化设计方法更能体现出它的优势。

    (3)通过完善优化目标函数(效率),可以进一步提高优化的效果。但对电化学整流装置来说,如果能从拓扑结构上进行分析,整流装置的性能会得到进一步的提高。

    (4)这种优化思想也可以应用于其它电力电子变换装置。

网友:
    楼主分享的优化方案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