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C(系统集成)与Sip(系统封装)的区别?

楼主(2020-05-11):
SoC(系统集成)与Sip(系统封装)的区别?

网友A:
SoC (系统集成)是CPU及其周边电路搭载在同一-芯片上, SiP (系统封装)将不同种类的元件,通过不同种技术, 混载于同一封装之内,由此构成系统封装形式。 ● 异种器件的集成化,通过芯片层叠化来实现,SiP比SoC 易于小型化。 生产数量多,如100万个以上,SoC价格比SiP低;生产数 量少,如100万个以下,SiP价格比SoC低。 SiP可以使用既存的芯片,SiP开 发供货期比SoC短。. SiP可以实现现有设计资产芯片化,SiP对设计资产的再利 用性比SoC好。 990母线宽度容易扩大,SoC比SiP有利于实现高速化。 S0e负荷校小,故SoC比SiP易于实现低功耗。

bow

网友:
2楼正解,SiP可以使用既存的芯片,SiP开 发供货期比SoC短

楼主:
引用 网友A:
SoC (系统集成)是CPU及其周边电路搭载在同一-芯片上, SiP (系统封装)将不同种类的元件,通过不同种技术,  ...

谢谢你的回答

网友:
SiP可以实现现有设计资产芯片化,SiP对设计资产的再利 用性比SoC好。 990母线宽度容易扩大,SoC比SiP有利于实现高速化。 S0e负荷校小,故SoC比SiP易于实现低功耗。

网友:
SoC (系统集成)是CPU及其周边电路搭载在同一-芯片上, SiP (系统封装)将不同种类的元件,通过不同种技术, 混载于同一封装之内,由此构成系统封装形式。

网友:
    SoC (系统集成)是CPU及其周边电路搭载在同一-芯片上, SiP (系统封装)将不同种类的元件,通过不同种技术, 混载于同一封装之内,由此构成系统封装形式。 ● 异种器件的集成化,通过芯片层叠化来实现,SiP比SoC 易于小型化。 生产数量多,如100万个以上,SoC价格比SiP低;生产数 量少,如100万个以下,SiP价格比SoC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