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阶截点和1db增益压缩点是越大越好吗?如果不是,大概应该在一个什么样的值才比较...

楼主(2020-05-11):
3阶截点和1db增益压缩点是越大越好吗?如果不是,大概应该在一个什么样的值才比较合适?

网友:
对于3阶截点和1db增益压缩点,并不是越大越好,而是足够满足设计要求即可,因为必须考虑成本因素,越大就意味着芯片的价格越高。GSM900 IIP3 在-17dBm应该足够满足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