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上拉电阻的问题,大神求助!

楼主(2020-05-11):
仿真电路如图,感觉上拉电阻没起作用,试着删除上拉电阻发现对的仿真还是这个结果,说明这上拉电阻根本没用啊。上拉电阻难道不是这么连的吗,而且为什么只有P1口的数码管成功驱动了?大神们快来帮帮我吧!

网友:
    上拉电阻的一端要连在电源上

网友A:
    P0必须是要的,其他可以不要

网友B:
    哦,要没就是你程序问题,看端口都是只有2个是低电平,其他是高阻态

楼主:
引用 网友A:
    P0必须是要的,其他可以不要

    这我知道,我的问题是为什么P0加上拉电阻没效果,P2的数码管没点亮,是不是我的上拉电阻加的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哦,要没就是你程序问题,看端口都是只有2个是低电平,其他是高阻态

你说的对,P2口不亮是程序问题,现在只有P0不亮了。但是P0究竟要怎么样才能拉高,为什么我这样拉不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