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的损耗和阻抗该如何计算,你知道吗?

楼主(2020-05-11):
对于一个单端的传输线来说,其包含4个S参数:S11、S22、S21、S12。S11和S22分别反映的是1端口和2端口对于不同频率正弦波的反射特 性,S21反映的是从1端口到2端口的不同频率正弦波的传输特性,S12反映的是从2端口到1端口的不同频率正弦波的传输特性。对于差分的传输线来说,由 于共有4个端口,所以其S参数更复杂一些,一共有16个。一般情况下会使用4端口甚至更多端口的矢量网络分析仪对差分传输线进行测量以得到其S参数。

如果得到了被测差分线的16个S参数,这对差分线的很多重要特性就已经得到了,比如说SDD21参数就反映了差分线的插入损耗特性、SDD11参数就反映其回波损耗特性。

我们还可以进一步通过对这些S参数做过反FFT变换得到更多信息。比如对SDD11参数变换得到时域的反射波形(TDR:Time Domain Reflection),通过时域反射波形可以反映出被测传输线上的阻抗变化情况。我们还可以对传输线的SDD21结果做反FFT变换得到其冲击响应,从 而预测出不同数据速率的数字信号经过这对差分线以后的波形或者眼图。这对于数字设计工程师都是些非常有用的信息。
由此可见,用矢量网络分析仪(VNA)对数字信号的传输通道进行测量,一方面借鉴了射频微波的分析手段,可以在几十GHz的频率范围内得到非常精确的传 输通道的特性;另一方面,通过对测量结果进行一些简单的时域变换,我们就可以分析出通道上的阻抗变化、对真实信号传输的影响等,从而帮助数字工程师在前期 阶段就可以判断出背板、电缆、连接器、PCB等的好坏,而不必等到最后信号出问题时再去匆忙应对。

网友:
    PCB的损耗和阻抗计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