咨询一个AGC的问题

楼主(2020-05-11):
射频接收链路中加的自动增益控制芯片,放在混频器前好还是放在混频器后,哪种对底噪和信噪比影响最小,为什么?

网友:
放在混频器后应该对底噪和信噪影响最小

网友:
要放在混频信号前,
' M9 ~0 ~  x+ K$ |3 K输入信号一进来就需要用AGC进行调整

网友:
不是前就是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