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毕业设计] PIC单片机在UPS电源中的应用

楼主(2020-05-11):
[摘要] 主要是利用单片机控制UPS电源,对主电(市电)掉电的检测以及实现相位的连续和来电的切换;用软件控制
逻辑处理和时间控制电路。
[关键词] UPS电源;单片机;控制
(一)引言
UPS的中文意思为“不间断电源”,它可以保障电器
系统在停电之后继续工作--段时间以使用户能够紧急存
盘,使您不致因停电而影响工作或丢失数据。目前市售后
备式方波UPS电源的性能存在一-些缺点, 例如,由于电路设计
中未采取任何同步技术,在主备电切换过程中,若50Hz市
电正好与逆变方波反向相遇,有造成瞬间交流短路的危险:
大多数后备式方波UPS无开机延时启动功能,如遇用户带负
载开机,容易引发逆变器故障:由于逆变输出的正、负方波
电压脉冲之间最大可能有5ms的零电压时间,继电器也有5ms
的转換时间, 在最坏情况下,电源切换仍然会偶然出现计算
机工作程序中断和被破坏。此外,作为一台非智能裝置,也
不便于与计算机进行通信,方波输出频率与50Hz偏差较大:
电路基本上由中小规模集成电路构成,结构较复杂,调整较.
麻烦。而利用单片机控制UPS,前述UPS电源的一-些其他性能
缺陷在单片机控制系统中也可以比较容易地得到解决.
(二)主要特点
1.市电供电和逆E供电的同步切换
单片机每lms采样-次市电幅 度,判断是否停电或欠压。
一旦确定市电停电,控制两路逆变管交替导通进入逆变供电,
其中逆变第- -个半周的极性(正或负)和脉宽由停电时市电
半周的极性和剩余时间确定,从而实现了同步切換:如市电
发生欠压,单片机在过零后启动下一-个相反半周的逆变:市
电恢复时,如两路电源不同步,则稍微修改逆变频率(周期),
等待市电与逆变电压同步后,停止逆变,完成来电切换。采
用以上同步切换方法,提高了后备式方波UPS电源转换的可
靠性。.
2.逆变过流保护
在逆变电路中,推挽逆变管的任-路导通时,其末级晶
体管源级电阻上的电流随逆变输出电流的增加而增加,该电
阻上的电压经放大后送A / D转換器作为过流检测信号。一旦
确定电流超过额定值,立即停止逆变,驱动LED及蜂鸣器作
工作状态指示和过流报警。
3.书电池电压过低保护与1电池充电
蓄电池电压经分压后送A/D转换器。逆变供电期间,如
确定电池电压达到危险点(42V)以下,停止逆变,并发出声、
光欠压报警信号。充电电路的充电绕组输出54 V交流电压,
经整流、滤波、稳压向蓄电池浮动充电,-旦转入逆变供电,

中止充电. .
(三)硬件电路设计
本电路的设计主要有电源电路、过流检测放大电路、电
池电压取样电路、电池电压取样电路、逆变电路和单片机电
路组成,如图1所示。
图1硬件电 路设计图
1.电源电路
电源电路直接由48V 蓄电池供电,而不采用复合供电方
式。这种设计方案电路简单,控制部分的功耗很小,主要是
降压稳压电路RI、ZI、 P和单片机ICl的耗电,其总电流小.
于10mA,这对于48 V 100 Ah的蓄电池来说是可以忽略的。
2.过流检测放大电路
蓄电池过流信号取自取样电阻器。该电阻器要求通过它
上面的电流为30 A直流时,压降为75 W,这也是标准直流
分流器产品。为将该电流取样电压放大到PIC16C71片内A/D
要求的电平,这里是利用单电源低功耗双运放LM358或LM258
接成失调电压补偿型直流放大器实现的。
3.电池电压取样电路
电池电压取样主要是作为逆变时停止逆变以及有主电时
对蓄电池充电控制的依据,按密封免维护铅蓄电池充电规范,
在电池电压低于47.5v时,应停止放电,立即充电。当充电
至53 V时,应停止充电,充电电流应符合电池要求.来自蓄
电池的电压经分压滤波后模直接加到RAOWT拟输入端口,供.
PIC16C71片内A/ D变換用。.
4.逆变电路
逆变主电路由逆变晶体管、电源变压器、激励脉冲驱动
器组成。逆变晶体管采用功率,这是一-种 单极型的电压控制

附件下载:

网友:
蓄电池过流信号取自取样电阻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