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毕业设计] 东丽血液透析机tr321ex温度传感器的改进

楼主(2020-05-11):
东丽TR321EX血液透析机被认为是--款傻瓜型血液透析机,分布于我国各大、中型医院,该类机器使用一.段时间后温度、电导率等偏差比较严重,必须重新校正。该机设计有两个负温度特性的(NTC)温度传感器,一一个用来做水温控制,另一个用以做透析液温度监测。监测用的温度传感器同时还对电导率传感器进行温度补偿,这就是电导率不准时要求先校正温度的原因,而控制用的传感器是系统闭环恒温控制的不可缺少的部件,它的准确性直接影响系统水温的准确性。该类机器设计上存在不足,内部的酸碱环境比较恶劣,致使这两个温度传感器的引线或接头经常被腐蚀、氧化导致一些比较严重的机器故障,直接影响临床的治疗工作。

网友:
监测用的温度传感器同时还对电导率传感器进行温度补偿,这就是电导率不准时要求先校正温度的原因,而控制用的传感器是系统闭环恒温控制的不可缺少的部件,它的准确性直接影响系统水温的准确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