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PCB拼板的教程?求分享?

楼主(2020-05-11):
有没有PCB拼板的教程?求分享?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CAM350吧

那CAM350怎么拼板呢?

网友B:
你用的什么软件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用的什么软件啊?

用的Altium

网友:
引用 楼主:
用的Altium

    去AD版块找拼板方法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CAM350吧

用CAN350得有GERBER 文件

网友:
    拼板方式比较多,可以直接用画板软件拼板,也可以用CAM350拼板

网友:
    比较简单的办法是将需要拼版的成型工程分别导出成gerber或者DXF格式,使用ADS或者AUTOCAD就可以进行所需的拼版操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