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3D视图打不开

楼主(2020-05-11):
    设置里disable opengl已经勾选了,然后重启软件还是提示opengl的问题,该怎么解决?

网友A:
    可以截图发下吗

网友B:
    一下操作方法。

    首先需要有封装库和3D模型库,一劳永逸的方法就是直接在封装库里面分配,这样以后使用该封装时就会带有3D模型了。封装库需要自己建立,通用的3D模型网上都能下载到,也可以自己建,对于一些个别的没有的就只能自己建了,下面正式讲解操作方法。

    首先也是最重要的一点,先指定库路径,如下图1所示

    这是allegro操作最基本的,用过的人应该都知道,我就不细说了,其次打开一个封装文件,进行stp模型分配,如图2,

    在setup菜单下找到steppackagemapping菜单项,点击打开会出现图3所示界面,

网友C:
    看看你的opengl是否开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看你的opengl是否开了?

    打开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截图发下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下操作方法。

    首先需要有封装库和3D模型库,一劳永逸的方法就是直接在封装库里面分配,这样以后使用该封装时就会带有3D模型了。封装库需要自己建立,通用的3D模型网上都能下载到,也可以自己建,对于一些个别的没有的就只能自己建了,下面正式讲解操作方法。

    首先也是最重要的一点,先指定库路径,如下图1所示

    这是allegro操作最基本的,用过的人应该都知道,我就不细说了,其次打开一个封装文件,进行stp模型分配,如图2,

    在setup菜单下找到steppackagemapping菜单项,点击打开会出现图3所示界面,

    我没模型,设置了placebound高度。是打不开3D模式,不是有没有模型

网友:
    设置里的disable opengl不能勾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