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ALLEGRO与PADS LOGIC无缝连接SKILL

楼主(2020-05-11):
    哪个大侠有allegropads LOGIC无缝连接skill,布局时可以相互高亮元件和网络。

网友:
    https://www.eda365.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13810&page=1&_dsign=56b62f1b

网友A:
    第三方网表调入的是不支持交互的,至于布局你可以将PADS Logic的原理图转成Orcad的原理图或打印成PDF,然后用list的方法去抓模块,或者用按原理图分页摆放器件的skill在PCB上将器件按原理图摆放出来。第三方网表调入的即使能交互那也只是单向的交互而已,从原理图到PCB,这种在网上你是找不到的!

    PADS Logic的原理图转成Orcad的原理图:https://www.eda365.com/thread-230207-1-1.html

    PDF格式原理图或第三方网表调入的原理图如何快速抓模块:https://www.eda365.com/thread-220546-1-1.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A:
    第三方网表调入的是不支持交互的,至于布局你可以将PADS Logic的原理图转成Orcad的原理图或打印成PDF,然后 ...

    谢谢,软件之间交互还是够强大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软件之间交互还是够强大

    需要按页摆放可以将文件发过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