烧坏充电IC

楼主(2020-05-11):
大家好,我选择使用微盟4068A充电IC ,在使用的过程中,有一定的比例充电IC烧坏了,完全烧糊了。不知道具体是什么原因。
          原厂说电路设计没有问题,但是就是不行;有万分一的烧坏的比例。

网友:
是不是浪涌冲击

楼主:
你好,如果是浪涌冲击,需要怎么解决的,给点建议。

楼主:
都没有高手指点一下。

楼主:
有没有高手指点一下,烧坏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