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温实验发现,温度越低,延时的时间越长。

楼主(2020-05-11):
电路板上焊接了一个30w的DC/DC电源模块,把电路板放到温箱里做低温实验发现,温度越低,延时的时间越长,-55℃时延迟达到几秒到十几秒。但是温度升高到零上25度常温时发现延时的现象消失了,正常启动,几十个毫秒的延时。 不过诡异的是,如果把该电源模块从板子上面拆下来,通过飞线的方式连接到板子上通电测试,启动一切正常,也是几十ms左右的启动延时。而且不管多低的温度都正常。  请教大神,感谢!

网友:
DCDC电源型号?
你是只有一粒有这个问题?
该粒dcdc是否已经损坏?重新焊回板子去温度箱是否还是无法快速启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