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享一款基于ARM Cortex M0核心的国产低功耗蓝牙BLE芯片

楼主(2020-05-11):
MS1793S 是一款基于ARM Cortex M0 核心的低功耗蓝牙芯片射频采用2.4GHz ISM 频段的频率,2MHz 信道间隔,符合蓝牙规范。MS1793S使用高性能的ARM®Cortex®-M0 为内核的32 位mcu,它的工作频率最高可达48MHz,内置高速存储器,丰富的增强型I/O 端口和外设连接到AHB 和APB 总线。MS1793S工作电压为2.0V ~ 3.6V,工作温度范围包含-40℃~ +85℃常规型。多种省电工作模式适合低功耗应用的要求。

规格说明

1.概述

1.1 ARM®的Cortex®-M0 核心并内嵌闪存和SRAM
ARM 的Cortex®-M0 处理器是最新一代的嵌入式ARM 处理器,它为实现MCU 的需要提供了低成本的平台、缩减的引脚数目、降低的系统功耗,同时提供卓越的计算性能和先进的中断系统响应。
ARM 的Cortex®-M0 是32 位的RISC 处理器,提供额外的代码效率,在通常8 和16 位系统的存储空间上发挥了ARM 内核的高性能。
MS1793S 拥有内置的ARM 核心,因此它与所有的ARM 工具和软件兼容。

1.2 内置闪存存储器
32K 字节的内置闪存存储器,用于存放程序和数据。

1.3 内置SRAM
4K 字节的内置SRAM。

1.4 低功耗模式
本芯片支持低功耗模式,可以在要求低功耗、短启动时间和多种唤醒事件之间达到最佳的平衡。

l 睡眠模式SLEEP
在睡眠模式,只有CPU 停止,所有外设处于工作状态并可在发生中断/事件时唤醒CPU。

l 停机模式STOP
在保持SRAM 和寄存器内容不丢失的情况下,停机模式可以达到最低的电能消耗。在停机模式下,停止所有内部1.5V 部分的供电,HSI 的振荡器和HSE 晶体振荡器被关闭,调压器可以被置于普通模式或低功耗模式。
可以通过任一配置成EXTI 的信号把微控制器从停机模式中唤醒,EXTI 信号可以是16 个外部I/O 口之一、PVD 的输出的唤醒信号。

典型应用电路

1.5 低功耗蓝牙
本芯片集成了ble蓝牙芯片规范和射频收发器,兼容国际通信联盟无线电通信局定义的无需授权许可的2.4GHz的ISM 频段。

为本芯片供电后,射频收发外围只需搭建简单的外围元件即可实现无线收发功能。它提供高达-85dBm 的优秀的射频链路预算,待机电流低于2uA。

网友:
工作频率最高可达48MHz

网友:
N32WB452系列是基于32位ARM Cortex-M4F + Cortex-M0 双内核的BLE5.0mcu芯片,TX/RX功耗3.5mA,发
射功率 +3dBm,接收灵敏度-94dBm,主频 144MHz,支持浮点运算和DSP指令,内置512KBFlash,144KB
SRAM,集成7xU(S)ART,4xI2C ,3xSPI,2xCAN2.0B ,1xUSB2.0FS Device ,1xXFMC,1xSDIO,数字
视频接口,2x12bit 5Msps ADC,2x1Msps 12bit DAC,支持多达18通道电容式触摸按键,内置密码算法
硬件加速引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