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ayout视频输入输出的注意点

楼主(2020-05-11):
    视频输入信号直下层挖空的目的是什么?layout时视频输入和输出信号的需要注意哪些事项,请大神告知,谢谢!

网友A:
    隔离,阻抗匹配

楼主:
引用 网友A:
    隔离,阻抗匹配

    就这些?一般重要一点的回路信号都要这么做,我的意思是其他的注意事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