波峰焊上锡高度的疑惑

楼主(2020-05-11):
1.嵩镒波峰焊,如何能够让flux的活性得到更好的发挥,来保证上锡高度要求; 2.- -次过波峰焊后上锡不足(比如DI
MM,.上锡高度只有20%) ,不能达到75%,使用什么办法能够让这些不良板上锡高度再次达到要求,不算小锡炉r
ework,目的是为了rework,谢谢!

网友:
焊盘或者管脚被氧化

网友A:
是透锡高度吗

网友:
是的话
1.速度控制。我们的要求是800-1300。比楼上的稍慢了一-些。 2.看管脚与焊盘的间隙设计是否合理和是否是吸
热焊盘或管脚。3. 助焊剂的流量是否合适。

网友:
    将波峰焊倾角角度尽量调低些! !链速控制在1100-1300之间试试吧!

网友B:
    我最近也遇到过这个问题,- 般通孔垂直填充我们可达到90%以上,只是GND不好控制,IPC标准背面连接散热
    面,垂直填充50%即为合格。

网友:
    也被此问题困扰

网友:
    重点是锡槽要高点

网友:
    学习学习各位的建议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最近也遇到过这个问题,- 般通孔垂直填充我们可达到90%以上,只是GND不好控制,IPC标准背面连接散热
    面, ...

同样GND不好控制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透锡高度吗

是的 没错

楼主:
    感谢各位回复,OSP板DIMM会偶尔出现这种问题,如果换做电解电容上锡似乎也不是很好

楼主:
    电解电容在有些大于2mm的板子.上锡会存在一些问题, 还是不太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