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如何使b(3),b(4),b(5)等于double类型的值1

楼主(2020-05-11):
  • A=[1 1+i 0 0 1+i 1+i;1-i 1 0 0 0 1+i;0 0 1 0 0 0;0 0 0 1 0 0;1-i 0 0 0 1 1+i;1-i 1-i 0 0 1-i 1];
  • n=6;
  • b=eig(A)

如上述代码所示,我想求取矩阵A不同的特征值,b为A的特征矩阵,数据类型是double类型;但使用unique函数无法求不同的特征值,
经查证,b(3),b(4),b(5)是3个无限接近于1的不同的小数,但矩阵特征值均应为1
请问如何使b(3),b(4),b(5)等于double类型的值1,感谢!

网友:
用强制转换函数

网友:
A = sym([1 1+i 0 0 1+i 1+i;1-i 1 0 0 0 1+i;0 0 1 0 0 0;0 0 0 1 0 0;1-i 0 0 0 1 1+i;1-i 1-i 0 0 1-i 1]);
b = eig(A);
vpa( unique( b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