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让二手物料的贴片良率提升

楼主(2020-05-11):
现在SMT贴片为节省成本,越来越多的使用到手的物料,二手物料使用中经常会遇到假焊连锡的问题,有没有
做二手料方面的经验的,一起来讨论下。

网友A:
使用助焊剂含量多的锡膏,可以有效降低不良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使用助焊剂含量多的锡膏,可以有效降低不良

在做的过程中我们有专门]找锡膏供应商提供锡膏,修改锡膏的成分增加助焊剂的含量,良率有提升但提升效果不
明显。

楼主:
最常见不良假焊问题,加助焊剂用风枪吹下基本都会好,还有一个就是气泡问题,BGA焊点基本都有气泡,有时
候气泡大了会导致很多连锡的情况出现。

网友:
    退回物料重新包装

网友B:
    不好搞,二手物料焊接表面处理不好,出现虚焊或假焊会很多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好搞,二手物料焊接表面处理不好,出现虚焊或假焊会很多

    的确是这样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好搞,二手物料焊接表面处理不好,出现虚焊或假焊会很多

    是的所以最好还是别搞二手物料

网友C:
    最关键的还有一个问题,  二手物料的来料标准不好定,没有一个统一的标准去检测,实际上也不好去检测判断来
    料,只有实际做了才知道效果。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最关键的还有一个问题,  二手物料的来料标准不好定,没有一个统一的标准去检测,实际上也不好去检测判断来 ...

    对啊 就是这样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好搞,二手物料焊接表面处理不好,出现虚焊或假焊会很多

那有什么应对方法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