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K相机Y方向偏移的问题

楼主(2020-05-11):
DEK ELAI相机Y每次回原点时都会增加点偏差,到最后就出现Y方向超极限。是不是电机出问题了?

网友:
是马达松了把Y轴马达松 了重新拉紧固定再归零就好了

网友:
有时重启一下就行

网友:
是不是那里脏了,没感应到,先说我没有用过DEK

网友:
我们的DEK有时候换个钢网,相机也要从新定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