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和constraint manager关联不起来,求解

楼主(2020-05-11):
在操作界面高亮net,constraint manager对应的net没有反应,请问是怎么回事呢?哪位大神指导下

网友:
有图吗 上图看看

网友:
你试试关了板子重开一下。

网友:
你选择NET,Display---Assign Color,选择你想高亮的网络,然后再打开constraint manager看看,应该就有了

楼主:
    左边窗口高亮一个net,右边为啥没反应

网友:
    学习大神技术

楼主:
    已解决,这个开关被我不小心点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