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UKI 3010AM 0201贴装不稳定,各位是用什么方法改善

楼主(2020-05-11):
JUKI 3010AM  0201贴装不稳定,各位是用什么方法改善

网友:
0201贴装,最基本的就是保证真空和吸嘴的质量,再说其他的

网友:
FEEDER也有关,用的是机械还是电的,电的要好些

网友A:
手帖,百分百稳定,还不抛料哦

网友B:
2070老爷机表示很稳,吸嘴还是淘宝高仿

网友:
引用 网友B:
2070老爷机表示很稳,吸嘴还是淘宝高仿

老铁70贴0201本就没多大问题的,但是楼主说他的机器是3010的,居然都贴不稳0201了,我真的很无语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手帖,百分百稳定,还不抛料哦

哈哈 层主是来搞笑的吗

网友(2020-12-06):
引用 网友B:
2070老爷机表示很稳,吸嘴还是淘宝高仿

别说2070了,就算是老掉牙的2020,只要状态好,配个好一点的机械飞达和吸嘴都能把0201贴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