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PDT是指的什么?

楼主(2020-05-12):
(SPDT)是单刀双掷开关

SPDT(单刀双掷)是一种特殊的开关结构。与普通的SPST(单刀单掷)开关不同,SPDT开关控制两个设备的工作状态,这两个设备的工作状态相反。例如,SPDT交换机连接到设备A和设备B,设备A将处于开启状态,如果SPDT交换机关闭,则设备B关闭;相反,如果SPDT开关打开,则设备A将处于关闭状态,设备B将打开。因此,我们可以知道,无论SPDT开关处于什么状态,都只会打开一个设备。

SPDT开关结构的基础知识:

极点:极点是开关内的控制器。我们通常使用单极,双极等来显示由开关控制的多少个独立电路。

投掷:投掷意味着将由杆控制的电路。我们通常使用单掷,双掷等来显示一个电极将控制多少电路。

打开:如果杆与一个投掷断开,则此投掷的状态称为打开状态或打开状态。

关闭:如果杆连接到一个投掷,则该投掷的状态称为关闭状态或关闭。
NO(常开):如果抛出电路默认断开(当极点不受外力作用时),该抛出电路称为常开电路(NO电路,N / O电路),并且开关将被称为常开开关(NO开关,N / O开关)。
NC(常闭):如果抛出电路默认连接到极点(当极点不受外力作用时),该抛出电路称为常闭电路(NC电路,N / C电路),并且开关将被称为常闭开关(NC开关,N / C开关)。
如图形中这个继电器的开关触点:

网友:
无论SPDT开关处于什么状态,都只会打开一个设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