组合逻辑电路的目的是什么?

楼主(2020-05-12):
组合逻辑电路的目的是什么?) `6 X; v( }6 v% e

网友:
根据已知逻辑电路图写出相应逻辑函数式

网友:
    根据最简逻辑式写出相应电路真值表, 由真值表输出、输入关系找出电路的功能

网友:
    指出电路功能。

网友:
    对写出的逻辑函数式进行化简。如果从最 简式中可直接看出电路功能,则以下步骤可省略

网友:
    2楼正解,厉害

网友:
    有一部分是指出电路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