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设计铜铂厚度、线宽和电流关系

楼主(2020-05-12):
    PCB设计铜铂厚度、线宽和电流关系之前先让我们了解一下PCB 敷铜厚度的单位盎司、英寸和毫米之间的换算:“在很多数据表中,PCB 的敷铜厚度常常用盎司做单位,它与英寸和毫米的转换关系如下: 1 盎司 = 0.0014 英寸 = 0.0356 毫米(mm) 2 盎司 = 0.0028 英寸 = 0.0712 毫米(mm)盎司是重量单位,之所以可以转化为毫米是因为pcb的敷铜厚度是盎司/平方英寸”
    电流关系见附件

网友:
    铜皮可以厚点,这样过电流也大

网友:


网友A:
你这表有好几个地方都有问题,图片只指出一个。
    另外,你这个是根据什么得出的数值。来源于哪里
楼主能不能回复下

网友:
    东西不错 但我还没办法下载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表有好几个地方都有问题,图片只指出一个。
另外,你这个是根据什么得出的数值。来源于哪里
    楼主能不 ...

    非常感谢,确实是有失误,这个表格有地方填写有误,现在纠正如下图,图表是也温升10度为前提计算的,请给位朋友注意。使用时尽量降额50%使用,内层走线还需要再降。

网友:
引用 楼主:
非常感谢,确实是有失误,这个表格有地方填写有误,现在纠正如下图,图表是也温升10度为前提计算的,请给 ...

是你们实验得出数据还是你网上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