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设计焊点过密的优化方式

楼主(2020-05-12):
PCB设计焊点过密,易造成波峰连焊,焊点间漏电。下面小编为大家来分析下PCB设计焊点过密的优化方式。

分析:此板插件元件较多,相对较密。因为焊点和焊点间的间距较密为0.3-0.5mm,容易造成连焊,同时因为助焊剂质量差,造成在南方梅雨天气大量漏电。
    对策:加大焊点间距,中间增加阻焊油。严格控制助焊剂质量。
    思考:设计较密的PCB板时,尽量小范围密一点,能拉开的地方尽量拉开。如PCB的安全间距虽然为0.3MM,但能做到0.6MM的地方尽量加大到0.6以上,这样出问题的概率就会大大降低。

网友:
    你这没有说清楚,普通绿油soldmask层间距最小0.2mm,蓝油是0.25mm,这和板厂工艺有关,间距太小就做不出组焊层然后就可能出现焊接时连锡等问题。

网友:
    这里焊盘改为椭圆,drill<1mm,top pad增加>0.25mm,drill>1mm,top pad增加>0.5mm,sold层比top层增加>0.1mm,椭圆宽就可以选取最小值,保证sold mask至少0.25mm得最大值,酌情处理取宽度合适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