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作LFCC多层基板有哪些关键的工艺因素?

楼主(2020-05-12):
    制作LFCC多层基板有哪些关键的工艺因素?

网友A:
    ●玻璃浆料原料→流延片→生片→制作通孔 →印刷导体布线图形→印刷介电体、电阻 体图形→叠层、热压→脱脂→烧成→烧成 基板→后烧附电极、布线的形成→高密度 混合集成基板- +各种芯片、封装、片式元 件实装-→外壳封接、安装I/0端子→高密度 多功能部品。

网友:
    玻璃浆料原料→流延片→生片→制作通孔 →印刷导体布线图形→印刷介电体、电阻 体图形→叠层、热压→脱脂→烧成→烧成 基板→后烧附电极、布线的形成→高密度 混合集成基板- +各种芯片、封装、片式元 件实装-→外壳封接、安装I/0端子→高密度 多功能部品。

楼主:
引用 网友A:
    ●玻璃浆料原料→流延片→生片→制作通孔 →印刷导体布线图形→印刷介电体、电阻 体图形→叠层、热压→脱脂 ...

    谢谢你的回复

楼主:
引用 网友A:
●玻璃浆料原料→流延片→生片→制作通孔 →印刷导体布线图形→印刷介电体、电阻 体图形→叠层、热压→脱 ...

谢谢你的回答

楼主:
引用 网友A:
    ●玻璃浆料原料→流延片→生片→制作通孔 →印刷导体布线图形→印刷介电体、电阻 体图形→叠层、热压→脱脂 ...

谢谢你的回答

网友:
    我又来啦,2楼正解